[技术问答] NUC240的USB OTG接口在主机模式下无法识别U盘,检查发现D+线上的上拉电阻值为2.2kΩ,是否符合规格要求?

楼主(2026-03-28):
NUC240的USB OTG接口在主机模式下无法识别U盘,检查发现D+线上的上拉电阻值为2.2kΩ,是否符合规格要求?

网友A:
不符合规格,是无法识别 U 盘的核心原因。USB 主机模式下,D+、D - 应各接15kΩ 下拉电阻;NUC240 OTG 主机模式严禁 D + 接 2.2kΩ 上拉(这是设备模式配置),会导致电平异常、主机无法检测 U 盘插入与速度,直接枚举失败。需移除 2.2kΩ 上拉,改为 15kΩ 下拉至 GND。

网友B:
不符合规格,这是主机模式无法识别 U 盘的核心原因。USB 主机(Host)规范要求:D+、D - 必须各接15kΩ 下拉电阻到 GND,用于检测设备插入;主机端绝对不能在 D + 接 2.2kΩ 上拉(1.5kΩ 上拉仅用于 Device 模式)。2.2kΩ 上拉会让 D + 一直处于高电平,主机误判为始终有设备、无法正常枚举 U 盘,必须移除该上拉、改为 15kΩ 下拉。

网友C:
不符合规格,是导致无法识别 U 盘的直接原因。
主机模式规范:USB 主机(Host)应在 D+、D- 各接 15kΩ 下拉电阻,用于检测设备插入。
从机模式规范:仅设备(Device)在 D+ 接 1.5kΩ 上拉(全速),表示自身存在。
你的问题:D + 使用 2.2kΩ 上拉,错误地将自己伪装成全速设备,与 U 盘冲突,导致枚举失败。
解决:去掉 D+ 2.2kΩ 上拉,改为 D+、D- 各 15kΩ 下拉至 GND。

网友D:
不符合,且主机模式下 D + 不应保留 2.2kΩ 上拉,这是识别失败的直接原因。

网友E:
MCU 密钥存储防范电磁分析(EMA/SPA/DPA),核心是硬件抗篡改 + 物理防护 + 算法随机化:采用专用安全 OTP/PUF存储密钥,禁止明文读出;增加电源噪声滤波、屏蔽罩、地线隔离抑制电磁泄漏;运算时加入时钟随机抖动、操作随机化、掩码加密,消除功耗 / 电磁特征关联,配合电压 / 频率检测阻断攻击采集。

网友F(2026-04-27):
不符合。USB2.0 主机模式下,D + 上拉应1.5kΩ,2.2kΩ 偏大导致识别电平不达标、设备枚举失败。需更换为1.5kΩ上拉,同时检查电源滤波、ID 引脚配置、USB 时钟是否为 48MHz,确保 VBUS 供电稳定,再重新枚举测试。

网友G:
NUC240 USB 主机模式下,D + 上拉 2.2kΩ 不符合 USB2.0 规范。规范要求主机端口 D+、D - 下拉均为15kΩ;设备模式才是 D + 接1.5kΩ 上拉。2.2kΩ 会导致电平识别错误、握手失败、无法枚举 U 盘。必须改为D+、D - 各 15kΩ 下拉,才能正常识别。

网友H:
不符合,且这是主机模式无法识别 U 盘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