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源管理] BMS锂电池管理一文全掌握

楼主(2026-04-03):
基本知识
电池材料
我们通常所说的三元锂电池或者磷酸铁锂电池是以电池的正极材料进行命名的。
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主要有钴酸锂、锰酸锂、镍酸锂、磷酸铁锂以及三元材料等。其中,三元材料代表的是镍钴锰三元材料,该材料被广泛应用于电动汽车领域。磷酸铁锂电池则是指以磷酸铁锂作为正极材料的锂离子电池,该材料被广泛应用于电化学储能领域。磷酸铁锂的化学式为LiFePO4,而三元锂电池又称为三元聚合物锂电池,其化学式为Li(NiCoMn)O2。相对于磷酸铁锂电池,三元锂电池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但是更容易发生热失控。

成组方式
电池成组方式是指通过并联和串联将多个电池组合在一起,以提高电池的容量或电压。并联将多个电池的正极和负极相连,使它们共享电荷和负载,从而提高电池的容量。串联将多个电池的正极和负极依次相连,使它们的电压相加,从而提高电池组的电压。举例来说,如果有4个电池,每个电池的电压为1.5伏特,容量为1000毫安时,那么经过并联后的电池组电压将为1.5伏特,容量将达到4000毫安时;串联后的电池组电压将为6伏特,容量仍然为1000毫安时。成组方式通常用xPyS的方式来表示,其中x代表并联的单体电池数量,y表示串联的单体电池数量。P代表Parallel (并联),S代表Series(串联)。例如,成组方式为3P10S表示3个电池首先进行并联组合成一组,然后将10组进行串联构成一个模组。

容量及充放电倍率
电池容量用安时(Ah)来表示,即用多少电流放电多长时间。例如,100Ah表示使用100A的电流可以放电1个小时。

充放电倍率在数值上等于充放电电流/额定容量,C=I/Q。电流的单位是安培(A),容量的单位是安时(单位:Ah)。例如一块容量为10Ah的电池用10A来放电,其放电倍率是1C。以此类推,一块容量为10Ah的电池用5A来放电,称为0.5C放电。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同一块电池,采用不同的放电电流所得出的容量是不同的。对于同一块电池,一般电流越大,能放出的电的总容量越小。例如: 假设有一块电池,其容量为1000mAh,如果以1C的电流(1000mA)放电,那么电池可以在1小时内放出1000mAh的电量。如果以更大的电流放电,例如3C(3000mA)或4C(4000mA),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速度会加快,但是电池内部的电池化学反应的效率会下降,从而导致电池的总容量会减少。这是因为在高倍率放电时,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产生的热量和电池内部的电阻会增加,从而导致电能的损失增加,使得电池的总容量减少。在实际使用中,需要根据电池的充放电倍率和使用条件来选择合适的电流,以确保电池能够满足所需的功率和能量需求,同时也不会对电池造成损坏。

电芯的电压
电压是指电芯的正负极之间的电势差,而电芯的电压会因为电量的增减而发生变化。SoC是一个用于描述电池容量使用情况的参数,在电池充电时,SoC逐渐提高,在放电时,SoC逐渐降低。电芯的电压大小与SoC的数值有关,在电池放电时,电量不同,SoC不同,电芯的电压也不同,因此电芯的电压是一个浮动范围。磷酸铁锂电池(LiFePO4电池)的电压范围一般为2.8V~3.6V。三元锂电池的电压大概是从2.75V-4.2V。

SoX
SoX全称是State of X, 电池的状态描述,其中X可以是H,C,P或者E,即SoH、SoC、SoP或者SoE。
H是健康(Health), C是容量(Capacity),P是功率(Power),E是能量(Energy)。

电池的荷电状态SoC(State of Charge)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反映了电池当前剩余的电量,例如手机上显示的电池当前电量xx%。SoC非常重要,因为它和电池的安全和效率密切相关。

电池是通过化学反应来存储和释放电量的,每颗电池的最大容量是有限的,当充电达到最大容量时,继续充电会引起正极活性物质结构的不可逆变化及电解液的分解,产生大量气体,继而放出大量的热导致电池内压升高、变形、漏液等情况发生,电池的性能也会显著降低和损坏,这种情况叫做过充。相反,对电池进行放电时,电压会不断下降,电压达到一定值后,继续放电可能会给电池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般而言,过放电会使电池内压升高,正负极活性物质可逆性受到破坏,电解液分解,负极锂沉积,电阻增大,以后即使充电也只能部分恢复,容量也会明显衰减。因此,知道电池的荷电状态SoC就非常有意义了,我们可以根据SoC对电池充放电进行控制,在电池充满的时候断电,在电量快放空的时候停止放电。那为什么我们对手机充电和放电的时候都不用担心SoC?因为手机里面有电池管理系统(BMS),测量和监测SoC是它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它已经自动帮我们执行防止电池过充和过放。在电化学储能系统里,SoC的测量和监测也是由BMS系统完成的。

目前,对SoC的测量有几种常用的办法,包括开路电压法、安时积分法、卡尔曼滤波 法等,精度更高的有基于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方法等。常用的方法能达到的精度大约在5%左右。

电池的木桶效应及均衡
电池的木桶效应是指电池的整体性能受制于性能最差的那颗电芯。举例来说,在充电过程中,当容量最小的电芯充满后,需要停止充电,以避免过充导致损坏。而容量较大的电芯则只能利用部分容量,导致电池组的一部分处于浪费状态。因此,需要控制电芯的一致性以确保电池的整体性能。为了尽量减小电池组的不一致性,电池需要进行均衡。不一致性的来源包括电池自身的内部差异和外部使用状态的差异。目前,现有的均衡方案主要分为被动均衡和主动均衡两种。被动均衡容易对电池管理系统和电池包产生不良影响,而主动均衡需要配置相应的电路和储能器件,成本高且体积大,不容易推广应用。

电池均衡的主要作用是在充放电过程中,消耗或者转移提前充满的单体电池电量,使其他未充满的单体能够继续充电,确保整体电池组能够充满。被动均衡又称能量耗散式均衡,其工作原理是在每个电芯上并联一个电阻。当某个单体电池已经提前充满,并且需要继续给电池包充电时,接上电阻对其进行放电,耗掉多余的能量。主动均衡又称非能量耗散式均衡,其原理是将提前充满的电芯内的能量转移到还未充满的电芯中,确保每个电池单体都能充满。

BMS系统设计

多节电池串联使用,如果没有均衡电路,那么放电和充电时流过每个电池的电流都相等,这样整个电池组的性能都会受最差的那节电池限制。
放电时,其他电池还是3.2V,最差的电池电压降到了2.8V,那整个电池组就不能再放了,导致电池组还有很多电量没有用上。
充电时,其他电池还是4V,最差的电池电压已经充到4.2V,那整个电池组就不能再充了,导致电池组电量根本没有充满。
一般做电池组时会尽量挑选性能一致的电芯来组在一起。
当电芯数少的时候,出现性能相差大的概率不大。当电芯多了概率就会增大,就必须考虑均衡了。

充电芯片TP4056
充电芯片TP4056,给单节锂电池充电,充电完成自动停止避免过充。

单节锂电池保护芯片DW01、PT8261
单节锂电池保护芯片DW01,具有过放、过冲、过流、过温保护功能。淘宝卖的保护板很多用此方案。

DW01+8205A保护电路详解

PT8261功能和外围电路跟DW01相同。

三/四节串联锂电池保护芯片S-8254
三/四节串联锂电池保护芯片S-8254,过充、过放、过流保护。

MOS管并联增加过流能力。这个板子是开源的,设计资料看下面淘宝链接商品详情。
3串12V18650锂电池保护板11.1V 12.6V防过充 过放峰值10A过流保护

组成电池包

因为电池数少,可以认为电池性能几乎相同。甚至可以直接把两个电池并联,用此电路板组成2并3串。

两节锂电池保护芯片HY2120
两节锂电池保护芯片HY2120,过充、过放、过流保护。

两节锂电池充电需要8.4V以上电压,下面还给出了9V-20V输入PW4203降压电路、5V输入PL7501C升压电路。

3/4/5节锂电池保护芯片BM3451
3/4/5节锂电池保护芯片BM3451,过充、过放、过流、过温保护,具有均衡功能。

在每节电池上加一个功率电阻和MOS 管就构成均衡电路了,作用原理也很简单:

比如我们选型BM3451SMDC-T28A ,过充检测电压4.225V,过充解除电压4.125V,平衡启动电压4.05V。
当5节电池电压都低于或都高于4.05V,均衡电路不会工作。
当5节中有高于4.05V也有低于4.05V的,就会打开均衡电路把高于4.05V的电池放电到小于4.05V,达到5节电池都低于4.05V。
充电时也是这样,如果5节中有高于4.05V也有低于4.05V的,就会把高于4.05V电池的均衡电路打开,均衡电路会分走部分充电电流,这样高于4.05V的电池就会充电慢等待其他电池。
充电时,如果某电池均衡电路已经打开了,但是该电池电压超过了过充检测电压4.225V,就会关闭充电MOS停止充电,然后均衡电路继续工作给该电池放电直到低于过充解除电压4.125V,再打开充电MOS继续充电。这个过程在充电时会一直循环,直到所有电池电压都高于4.05V。因此如果某节电池太差、均衡电路放电慢会导致充电时间大大增加。

两片组合管理10节电池:

BM3451 系列是专业的3/4/5节可充电电池保护芯片
BM3451数据手册
IP5389+BM3451双向100瓦快充移动电源方案

2~5节南芯锂电池保护SC5550

支持堆叠使用,将可支持的串数拓展到6~15S

多串电池在使用中容易产生电芯不均衡问题,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与SC5550 同系列的SC5650, 在支持SC5550的基础上,集成了100mA 的均衡功能。如需更高均衡电流,也可通过外加MOSFET拓展外部均衡电路。

专门的锂电池平衡充放电芯片HY2213
专门的锂电池平衡充放电芯片HY2213,只有均衡功能,搭配前面的没有均衡功能的保护芯片使用。
给每节电池配一个就行,多少节电池就用多少个HY2213。

6/7节锂电池保护芯片CW1073
6/7节锂电池保护芯片CW1073,过充、过放、过流、过温。芯片内置均衡电路,也可外部增加均衡电路来扩流。

数据手册

立创开源充电宝:
CW1073AAAS 6串锂电保护板带均衡

ORICO奥睿科300W户外电源PA300在使用

5/6/7节锂电池保护芯片JW3317
过充、过放、充放电过流、短路、充放电过温、断线、低压禁充。具有级联功能,可以保护10个或者更多电池的电池组。

4~15节锂电池保护芯片SH367005
SH367005适用于保护4~5串锂电池Pack;SH367005S适用于保护3~5串锂电池Pack;SH367007适用于保护6~10串锂电池Pack;SH367008适用于保护11~15串锂电池Pack。
过充、过放、过流、过温,具有电芯平衡功能。

铂陆帝300Wh便携储能电源在用

6~8串锂电池保护芯片中颖SH367305
SH367303适用于3~5串锂电池包,SH367305适用于6~8串锂电池包,SH367306适用于6~10串锂电池包。
过充、过放、过流、过温保护,均衡功能。有IIC接口,可以读取每节电池电压、温度、电流值。

BULL公牛600W户外移动电源GNV-PBM605在用。

2~4节SH366000,可容量计算
笔记本电脑、DV机等常用

2~4节SH366006,可容量计算

多节锂电池保护芯片S8209A
一个电芯配一片S8209A,可无限组合,带均衡控制。

电小二户外电源400,414Wh容量在用

3/4节锂电池保护芯片CW1224

中颖SH367309,5-16串
过充电保护、过放电保护、温度保护、充放电过流保护、短路保护、二次过充电保护等。集成平衡开关提高电芯一致性。 SH367309内置VADC,用于采集电芯电压、温度以及电流;内置CADC采集 电流,用于统计Pack剩余容量;内置EEPROM,用于保存保护阈值及延时等可调参数;内置TWI通讯接口,用于操作相关寄存器及EEPROM。

有人评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中颖的SH36730X系列AFE在电芯电压偏低时,DSG以及CHG 的驱动电压会随着电压电压降低而降低。这个需要注意。而且最低串的电压采样在大电流放电或者B负动力线采用栓接时采样需要软件补偿。”

3~16节BQ76952
TI芯片保护功能齐全。IIC/SPI通信。BQ76952 内部集成了被动均衡,最大支持 100mA 的均衡电流。对于需要更大均衡能力的应用场合,BQ76952 也支持外部均衡。

BQ769x2 是TI推出的新一代的AFE芯片,在之前推出了BQ769x0、BQ76925等产品

AFE芯片系列介绍—BQ76952介绍(一)

技术方案举例
一、方案概述
BMS是储能系统的核心控制单元,负责实时监控电池状态、保障安全运行、延长电池寿命。本方案采用三级分层架构(总控、主控、从控),集成高精度监测、智能均衡、多级保护功能,支持大规模储能电站与工商业储能场景,满足高安全性、高可靠性及长周期运行需求。

二、系统架构设计

三级分层架构
总控单元(System Level):负责全局数据汇总、策略制定及与EMS/PCS通信,支持Modbus、CAN总线、以太网协议,实现跨平台数据交互。
主控单元(Master Level):管理单个电池簇(12簇×20箱),执行SOC/SOH估算、充放电控制及故障隔离,响应时间≤100ms。
从控单元(Slave Level):监测单体电池参数(电压、温度),执行被动均衡(均衡电流≥100mA),支持12串电池管理,数据采样周期≤125ms。
硬件组成
核心模块:主控板采用双核CPU,支持-40℃~85℃工作环境,防护等级IP65;从控板集成电压/温度采集模块,功耗≤1.5W。
通信接口:CAN总线用于内部单元通信;RS485/以太网连接上位机;无线模块支持远程监控与OTA升级。
三、核心功能模块

电池状态监测
参数采集:
电压检测精度±10mV(0~5V范围);
温度检测精度±2℃(-40℃~125℃);
电流采样周期1ms,支持双向充放电监测。
状态估算:
SOC估算误差≤5%,基于扩展卡尔曼滤波(EKF)算法;
SOH评估结合内阻与循环次数模型,预测电池剩余寿命。
电池均衡管理
被动均衡:电阻分流法,均衡电流100mA,适用于低成本场景,但能量损耗较高。
主动均衡:DC/DC变流器法,效率>85%,支持能量转移式均衡,适用于高一致性要求的储能电站。
均衡策略:基于模糊控制算法动态调整均衡阈值,优先处理电压差异>50mV的单体。
多级安全保护
实时保护:过充(单体≥3.65V)、过放(单体≤2.5V)、过温(≥60℃)、短路保护,响应时间≤10ms。
故障隔离:通过直流断路器与熔断器实现簇级隔离,防止热失控扩散。
热管理:控制电池箱风扇(DO接口输出),散热功率≥50W,维持温度梯度<5℃/min。
数据通信与存储
本地存储:记录≥1000条事件日志与10天历史数据,存储频率2秒/次。
远程监控:支持MQTT协议上传至云端平台,实现故障预警与能效分析。
四、关键技术路径

智能算法优化
AI驱动的SOC估算:融合LSTM神经网络与电池老化模型,提升复杂工况下的估算精度。
自适应均衡控制:基于遗传算法动态优化均衡路径,降低能量损耗15%-20%。
模块化设计
可扩展架构:单主控单元支持管理12个从控单元,系统容量可扩展至百兆瓦级。
热插拔维护:从控板支持在线更换,减少停机时间,运维效率提升30%。
高可靠性设计
冗余通信:双CAN总线备份,通信中断时自动切换,确保指令可达性。
环境适应性:工作温度-40℃~85℃,振动耐受5g rms,适用于海岛、沙漠等恶劣场景。
五、实施步骤与参数配置

系统配置示例(1000kW/2.6MWh储能电站)
电池组结构:12簇×20箱,每箱3并12串磷酸铁锂电池(3.2V/95Ah),总电压768V。
BMS选型:
总控单元1套,主控单元12套,从控单元240套;
均衡电流100mA(被动)/300mA(主动可选);
通信协议:CAN 2.0B,波特率500kbps。
实施流程
需求分析:根据电站功率、循环次数(≥6000次)、环境条件确定BMS架构;
硬件部署:安装主控/从控单元,调试CAN网络与绝缘监测模块;
策略配置:设定SOC保护阈值(20%-90%)、均衡触发条件(电压差>30mV);
系统联调:与PCS、EMS联调,验证充放电策略与故障响应机制。
六、行业应用案例

工商业储能
沛城科技方案:集成被动均衡BMS,支持需量管理与防逆流保护,系统效率≥98%,投资回收期<7年。
微电网储能
海岛微电网项目:采用主动均衡BMS,实现离网模式下SOC均衡误差<3%,柴油发电机使用量减少70%。
七、未来技术趋势

智能化升级:引入边缘计算与数字孪生技术,实现电池健康预测与自适应调度。
氢储联动:BMS与电解槽控制器协同,支持“光-储-氢”多能互补微网。
标准化协议:推动IEC 61850与Modbus-TCP融合,解决多厂商设备兼容性问题。
结论
本方案通过三级架构、智能均衡与多级保护设计,实现储能系统的高效管理与安全运行。未来需进一步融合AI与新型通信技术,推动BMS向主动预测与网络化方向演进,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核心支撑。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qlexcel」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lexcel/article/details/146088697

网友A:
三元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的区别解释得很清晰,对于理解不同电池的应用场景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