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0 & RA2] 瑞萨 RA2A1 的高性能 LDO 低静态电流特性,如何提升电池供电血糖仪的续航能力?

楼主(2026-04-09):
瑞萨 RA2A1 的高性能 LDO 低静态电流特性,如何提升电池供电血糖仪的续航能力?

网友A:
瑞萨 RA2A1 的 LDO 还支持可编程输出电压,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调整电压,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B:
除了使用RA2A1,还可以通过优化血糖仪的软件算法和硬件设计来降低功耗。例如,减少不必要的数据处理和通信,使用低功耗的传感器等。

网友C:
使用RA2A1的LDO可以显著降低血糖仪在待机模式下的功耗。此外,还可以通过软件优化,比如降低屏幕亮度和减少不必要的数据处理,来进一步节省电量。

网友D:
前的老方案,用的是外挂 LDO + 外置 24 位 ADC,就算 MCU 休眠做到了 100nA 以内,外挂 LDO 自身的静态电流就有 1uA 多,再加上 ADC 的漏电流,整体待机功耗直接干到 1.5uA,CR2032 纽扣电池标称容量 240mAh,算上自放电,满打满算也就用 1 年多。

网友E:
除了使用RA2A1外,还可以通过软件优化来降低功耗,比如在不使用时进入休眠模式。同时,定期更新固件以修复可能存在的功耗漏洞也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A(2026-05-11):
是的,RA2A1 的低静态电流特性对于血糖仪这类便携设备来说非常重要。除了选择低功耗的LDO之外,还可以考虑优化电路设计和软件算法,进一步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