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T2310A射频芯片的使用

楼主(2026-04-09):
主要是数据格式配置为可变长度后,同时发送端的发送长度和接收端的接收长度不一致,丢包率会剧增甚至完全无法通讯,想请问一下是否可以实现发送端可以发送不同长度的数据包

网友A:
芯片支持可变包长帧格式。但是你说的话我不懂。是不是你讲话的格式不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支持可变包长帧格式。但是你说的话我不懂。是不是你讲话的格式不标准? ...

emmmmm,这样子说吧,就是我只有通过更改数据的载荷长度才能提高发包率,改变写入队列的数据长度则是没有改变,但是改变载荷会导致发送方和接收方通讯不上

网友B:
这颗料现在什么价

网友C:
看到无线通信就头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emmmmm,这样子说吧,就是我只有通过更改数据的载荷长度才能提高发包率,改变写入队列的数据长度则是没有 ...

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