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C 常量详解

楼主(2026-04-15):
常量是固定值,在程序执行期间不会改变。这些固定的值,又叫做字面量
常量可以是任何的基本数据类型,比如整数常量、浮点常量、字符常量,或字符串字面值,也有枚举常量。
常量就像是常规的变量,只不过常量的值在定义后不能进行修改。
常量可以直接在代码中使用,也可以通过定义常量来使用。

整数常量
整数常量可以是十进制、八进制或十六进制的常量。前缀指定基数:0x 或 0X 表示十六进制,0 表示八进制,不带前缀则默认表示十进制。
整数常量也可以带一个后缀,后缀是 U 和 L 的组合,U 表示无符号整数(unsigned),L 表示长整数(long)。后缀可以是大写,也可以是小写,U 和 L 的顺序任意。
下面列举几个整数常量的实例:
212         /* 合法的 */215u        /* 合法的 */0xFeeL      /* 合法的 */078         /* 非法的:8 不是八进制的数字 */032UU       /* 非法的:不能重复后缀 */
以下是各种类型的整数常量的实例:
85         /* 十进制 */0213       /* 八进制 */0x4b       /* 十六进制 */30         /* 整数 */30u        /* 无符号整数 */30l        /* 长整数 */30ul       /* 无符号长整数 */
整数常量可以带有一个后缀表示数据类型,例如:
实例int myInt = 10;
long myLong = 100000L;
unsigned int myUnsignedInt = 10U;

浮点常量
浮点常量由整数部分、小数点、小数部分和指数部分组成。您可以使用小数形式或者指数形式来表示浮点常量。
当使用小数形式表示时,必须包含整数部分、小数部分,或同时包含两者。当使用指数形式表示时, 必须包含小数点、指数,或同时包含两者。带符号的指数是用 e 或 E 引入的。
下面列举几个浮点常量的实例:
3.14159       /* 合法的 */314159E-5L    /* 合法的 */510E          /* 非法的:不完整的指数 */210f          /* 非法的:没有小数或指数 */.e55          /* 非法的:缺少整数或分数 */
浮点数常量可以带有一个后缀表示数据类型,例如:
实例float myFloat = 3.14f;
double myDouble = 3.14159;

字符常量
字符常量是括在单引号中,例如,'x' 可以存储在 char 类型的简单变量中。
字符常量可以是一个普通的字符(例如 'x')、一个转义序列(例如 '\t'),或一个通用的字符(例如 '\u02C0')。
在 C 中,有一些特定的字符,当它们前面有反斜杠时,它们就具有特殊的含义,被用来表示如换行符(\n)或制表符(\t)等。下表列出了一些这样的转义序列码:
转义序列
含义
\\\ 字符
\'' 字符
\"" 字符
\?? 字符
\a警报铃声
\b退格键
\f换页符
\n换行符
\r回车
\t水平制表符
\v垂直制表符
\ooo一到三位的八进制数
\xhh . . .一个或多个数字的十六进制数
下面的实例显示了一些转义序列字符:
实例#include <stdio.h> int main(){   printf("Hello\tWorld\n\n");    return 0;}

当上面的代码被编译和执行时,它会产生下列结果:
Hello   World
字符常量的 ASCII 值可以通过强制类型转换转换为整数值。
实例char myChar = 'a';
int myAsciiValue = (int) myChar; // 将 myChar 转换为 ASCII 值 97

字符串常量
字符串字面值或常量是括在双引号 " " 中的。一个字符串包含类似于字符常量的字符:普通的字符、转义序列和通用的字符。
您可以使用空格做分隔符,把一个很长的字符串常量进行分行。
下面的实例显示了一些字符串常量。下面这三种形式所显示的字符串是相同的。
"hello, dear""hello, \dear""hello, " "d" "ear"
字符串常量在内存中以 null 终止符 \0 结尾。例如:
char myString[] = "Hello, world!"; //系统对字符串常量自动加一个 '\0'定义常量
在 C 中,有两种简单的定义常量的方式:
  • 使用 #define 预处理器: #define 可以在程序中定义一个常量,它在编译时会被替换为其对应的值。
  • 使用 const 关键字:const 关键字用于声明一个只读变量,即该变量的值不能在程序运行时修改。
#define 预处理器
下面是使用 #define 预处理器定义常量的形式:
#define 常量名 常量值
下面的代码定义了一个名为 PI 的常量:
#define PI 3.14159在程序中使用该常量时,编译器会将所有的 PI 替换为 3.14159。
具体请看下面的实例:
实例#include <stdio.h> #define LENGTH 10   #define WIDTH  5#define NEWLINE '\n' int main(){    int area;       area = LENGTH * WIDTH;   printf("value of area : %d", area);   printf("%c", NEWLINE);    return 0;}

当上面的代码被编译和执行时,它会产生下列结果:
value of area : 50const 关键字
您可以使用 const 前缀声明指定类型的常量,如下所示:
const 数据类型 常量名 = 常量值;
下面的代码定义了一个名为MAX_VALUE的常量:
const int MAX_VALUE = 100;在程序中使用该常量时,其值将始终为100,并且不能被修改。
const 声明常量要在一个语句内完成:
具体请看下面的实例:
实例#include <stdio.h> int main(){   const int  LENGTH = 10;   const int  WIDTH  = 5;   const char NEWLINE = '\n';   int area;        area = LENGTH * WIDTH;   printf("value of area : %d", area);   printf("%c", NEWLINE);    return 0;}

当上面的代码被编译和执行时,它会产生下列结果:
value of area : 50
请注意,把常量定义为大写字母形式,是一个很好的编程习惯。
#define 与 const 区别
#define 与 const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用来定义常量,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具体的需求和编程习惯。通常情况下,建议使用 const 关键字来定义常量,因为它具有类型检查和作用域的优势,而 #define 仅进行简单的文本替换,可能会导致一些意外的问题。
#define 预处理指令和 const 关键字在定义常量时有一些区别:
  • 替换机制:#define 是进行简单的文本替换,而 const 是声明一个具有类型的常量。#define 定义的常量在编译时会被直接替换为其对应的值,而 const 定义的常量在程序运行时会分配内存,并且具有类型信息。
  • 类型检查:#define 不进行类型检查,因为它只是进行简单的文本替换。而 const 定义的常量具有类型信息,编译器可以对其进行类型检查。这可以帮助捕获一些潜在的类型错误。
  • 作用域:#define 定义的常量没有作用域限制,它在定义之后的整个代码中都有效。而 const 定义的常量具有块级作用域,只在其定义所在的作用域内有效。
  • 调试和符号表:使用 #define 定义的常量在符号表中不会有相应的条目,因为它只是进行文本替换。而使用 const 定义的常量会在符号表中有相应的条目,有助于调试和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