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将函数发生器信号输入 STM32 开发板的 ADC,并在 IDE 中查看数字量值

楼主(2026-04-15):
我手上有一块 STM32F 系列开发板,想使用 ADC 功能。请问如何把函数发生器的信号输入到开发板,并且在 STM32CubeIDE 中查看转换后的数字量值?
想法是利用开发板采集信号发生器的波形,在CubeIDE中查看采集数值

网友A:
先确认开发板ADC引脚,把函数发生器输出接对应引脚,别接错啦!

网友B:
在CubeIDE里用HAL库配置ADC参数,像采样时间这些得设合适。

网友C:
函数发生器输出信号幅度别超开发板ADC量程,不然数据不准。

网友D:
配置好ADC后,写个简单循环不断触发转换,把值存数组。

网友E:
用CubeIDE的调试功能,在变量窗口就能实时看采集的数字量。

网友F:
要是想图形化显示,可以借助STM32CubeMonitor-RF工具,超方便。

网友G:
记得在CubeIDE里开启ADC时钟,不然ADC根本不工作。

网友H:
函数发生器输出频率别太高,不然ADC采样跟不上,数据会乱。

网友I:
采集前先校准下ADC,能提高数据精度,减少误差。

网友J:
试试用CubeIDE的printf重定向,把采集值打印到串口助手看。

网友K:
把函数发生器的正弦波 / 方波等信号输入 STM32 ADC,然后在 Keil、STM32CubeIDE 里实时在线查看转换后的数字量。

网友L:
函数发生器 → STM32 ADC 引脚 → 采集数字量 → Keil/STM32CubeIDE 在线调试查看值,全程不用额外硬件、不用串口打印。

网友M:
硬件:函数发生器 → PA0,GND 共地,电压≤3.3V
软件:CubeMX 配置 ADC,代码循环采集存入adc_value
查看:进入 Debug 模式,在 Watch 窗口看adc_value(0~4095)
12 位 ADC = 0 (0V) ~ 4095 (3.3V)

网友N:
STM32 ADC 采集函数发生器信号 + IDE 在线查看数值完整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