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A4/SPI_NSS、PA5/SPI1_CLK、PA6/SPI1_MISO 引脚问题

楼主:
我在使用 PA4/SPI_NSS、PA5/SPI1_CLK、PA6/SPI1_MISO 这几个引脚。我把芯片配置为:将这些引脚设置为数字输入模式,用来检测是否有电流(无电流 = 0 / 有电流 = 1),检测方式是通过接线实现。
但实际情况是:即使断开连接线,这些引脚的状态也始终为 1(高电平)。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2026-04-20):
将PA4/PA5/PA6配置为SPI功能后,引脚控制权归属SPI外设,GPIO输入读取无效。

网友B:
检查.ioc文件中这些引脚是否同时被分配给了SPI和GPIO,CubeMX会优先按SPI配置生成代码。

网友C:
即使代码中没有显式开启SPI,只要.ioc中将这些引脚分配给了SPI外设,GPIO输入模式就不会生效。

网友D:
调用HAL_SPI_MspDeInit()可释放SPI占用的引脚资源,之后再重新初始化GPIO输入。

网友E:
PA5作为SPI_CLK时默认输出频率较高,若附近走线存在容性耦合,可能将时钟信号串扰到PA4/PA6

网友F:
检查CubeMX中的引脚配置视图,确认PA4/PA5/PA6是否显示为绿色

网友G:
检查系统时钟配置,若SPI1外设时钟已使能,即使不调用HAL_SPI_Init(),GPIO复用功能仍可能生效。

网友H:
若引脚被复用为SPI功能,需在代码中调用HAL_GPIO_DeInit()将这些引脚恢复为GPIO模式。

网友I:
PA5作为SPI1_SCK,在SPI外设使能后会主动输出时钟信号,强制将该引脚变为输出方向。

网友J:
换一个未被任何外设占用的独立GPIO(如PB0)重复测试,排除SPI复用干扰。

网友K:
断开连接线后引脚仍为高电平,可能是内部上拉电阻被意外使能。

网友L:
检查GPIO初始化代码中是否调用了HAL_GPIO_Init()且配置为GPIO_MODE_INPUT,而非复用模式。

网友M:
即使将引脚配置为输入模式,若SPI外设时钟未被禁用,外设仍可能覆盖GPIO输出数据寄存器。

网友N:
测量引脚对地电压,若悬空时为高电平,说明引脚内部上拉已使能或外部电路存在上拉。

网友O:
断开连接线后引脚悬空,数字输入读取值为不确定状态,应添加外部下拉电阻强制低电平。

网友P:
检查CubeMX中的引脚配置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