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部中断引脚

楼主(2026-04-21):
KF32A151单片机我将PF2与PF3设置为外部中断2与外部中断3的中断源,但是这两个中断只有一个能触发,什么问题

网友A:
不同的单片机,其架构可能有区别,如果是中断向量共用同一个中断源(像stm32F103这种,0-4是每个单独分开的每个向量,5-9是共用一个向量,10-15又共用一个向量,你可以查看芯片的启动文件***.s文件里的中断向量定义),需要在中断中用条件判断来识别是哪个IO口产生的中断(判断中断标志位),只能在中断里代码做优先级,任务优先级高的放在条件判断的最前面执行。

网友B:
如楼上所说,你到启动文件里看下外部中断的中断向量表,有些引脚是共用一个外部中断向量表的,类似于EXINT3_2_IRQHandler这样的,你需要在里面具体读取IO电平信号来判断是哪个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