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分享】请教图中两支元件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6-04-23):
如图所示,为一款工控设备数字量输入端口的线路反绘,请问其中V03和V804什么作用?还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qinlu123  麻烦坛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正反馈,施密特触发器那种,滞回比较器

网友B:
不懂

谢谢,我一分析电路就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馈,施密特触发器那种,滞回比较器

坛友能具体分析一下动作原理和那两只元件的作用吗?

网友A:
估算值:

      当输入高时,V02截止V01导通,V03基极电压约5.8V。

     当输入低时,V02导通V01截止,由于V02的电流,V03基极电压约7.1V,所以V03的电流比输入为高时大会拉低输入电压,起到正反馈的作用。

上面电压只是估算,精确值可仿真

谢谢坛友,V03和V804是不是起到一个阈值开关作用?

网友A:
阈值是V01和V01的基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阈值是V01和V01的基极电压

那么V03和V804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V03和V804起什么作用?

V03正反馈嘛,提供一个吸收电流。V804提高V03基极电压。

谢谢,我仔细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V03正反馈嘛,提供一个吸收电流。V804提高V03基极电压。

正反馈的话,R113的电压到V01也能正反馈,这里却用V03,看来更主要是为了吸收电流,至于为什么要吸收电流就不得而知了,有人家的意图,看输入源是什么。
这些电路有的是高手做的,水平很高,甚至人家做出来了咱们都看不懂,只能照虎画猫抄人家的。有的是二把刀做的,烂的很,甚至有毛病。

的确如此,这是ABB变频器的反绘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