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F8P6 USART1配置中断优先级出现BUG

楼主(2026-04-25):
, IO, , ,

我使用PA2、PA3复用为USART1,配置如下
void usart_gpio_config(uint32_t band_rate)
{
        /* 开启时钟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BSP_USART_RCU);         // 开启串口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BSP_USART_RX_RCU);      // 开启端口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BSP_USART_TX_RCU);      // 开启端口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BSP_485_EN_RCU);        // 开启485EN端口时钟

        /* 配置GPIO复用功能 */
  gpio_af_set(BSP_USART_TX_PORT,BSP_USART_AF,BSP_USART_TX_PIN);
        gpio_af_set(BSP_USART_RX_PORT,BSP_USART_AF,BSP_USART_RX_PIN);

        /* 配置GPIO的模式 */
        /* 配置TX为复用模式 上拉模式 */
        gpio_mode_set(BSP_USART_TX_PORT,GPIO_MODE_AF,GPIO_PUPD_PULLUP,BSP_USART_TX_PIN);
        /* 配置RX为复用模式 上拉模式 */
        gpio_mode_set(BSP_USART_RX_PORT, GPIO_MODE_AF,GPIO_PUPD_PULLUP,BSP_USART_RX_PIN);
        /* 配置EN为推挽输出模式 */
        gpio_mode_set(BSP_485_EN_PORT,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BSP_485_EN_PIN);

        /* 配置TX为推挽输出 50MHZ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BSP_USART_TX_PORT,GPIO_OTYPE_PP,GPIO_OSPEED_50MHZ,BSP_USART_TX_PIN);
        /* 配置RX为推挽输出 50MHZ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BSP_USART_RX_PORT,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BSP_USART_RX_PIN);
        /* 配置485EN为推挽输出 50MHZ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BSP_485_EN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BSP_485_EN_PIN);

        gpio_bit_reset(BSP_485_EN_PORT,BSP_485_EN_PIN);

        /* 配置串口的参数 */
        usart_deinit(BSP_USART);                                 // 复位串口
        usart_baudrate_set(BSP_USART,band_rate);                 // 设置波特率
        usart_parity_config(BSP_USART,USART_PM_NONE);            // 没有校验位
        usart_word_length_set(BSP_USART,USART_WL_8BIT);          // 8位数据位
        usart_stop_bit_set(BSP_USART,USART_STB_1BIT);                              // 1位停止位

  /* 使能串口 */
        usart_transmit_config(BSP_USART,USART_TRANSMIT_ENABLE);  // 使能串口发送
        usart_receive_config(BSP_USART,USART_RECEIVE_ENABLE);    // 使能串口接收
        usart_enable(BSP_USART);                                 // 使能串口

        /* 中断配置 */
        usart_interrupt_enable(BSP_USART,USART_INT_RBNE);                                 // 读数据缓冲区非空中断和溢出错误中断
        usart_interrupt_enable(BSP_USART,USART_INT_IDLE);                                 // 空闲检测中断
        //nvic_irq_enable(BSP_USART_IRQ, 2);                                                                              // 配置中断优先级
}

当我注销配置中断优先级时,USART1能正常发送数据,但不能进入中断,不注销配置中断优先级,程序直接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