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同一项目,4层板和8层板,你们一般怎么决策?

楼主(2026-04-25):
最近在做一套采集系统,模拟+数字混合,通道数也不算少。目前内部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尽量压层数(4~6层),通过布局和分区控制干扰;另一种是直接上8层,把电源/地/信号层分开,换结构稳定性。想请教下大家:实际项目里,你们是怎么定层数的? 是一开始就定架构,还是走到一半“被逼升级”?  更关心实际取舍,而不是理论最优。

网友A:
取决于成本

网友B:
如果不考虑成本因素,这种情况直接上八成,成本限制,没办法才会走6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