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2R] 【极海G32R430 TinyBoard开发板测评】+TMU测试

楼主(2026-04-25):
为了完成申请时提出的要求,也就是要测试一下TMU这个性能,于是一顿折腾后终于出结果了。

这个是调试界面,可以跳转到关键的寄存器配置和相关定义。

下面补充一下关键的代码:
下面是tmu_benchmark.c的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MathLib.h"
#include "g32r4xx.h"
#include "tmu_benchmark.h"

// 计时辅助宏(假设已初始化 DWT)
#define START_TIMER()   uint32_t start = DWT->CYCCNT
#define GET_CYCLES()    (DWT->CYCCNT - start)

void Run_TMU_Benchmark(int32_t x, int32_t y) {
    uint32_t tmu_cycles[9]; // 记录1-8级的耗时
    float tmu_errors[9];
    uint32_t soft_cycles;
    float soft_res;

    // 开启 FPU 与 CDE(自定义数据路径扩展) 协处理器权限
    // Geehy 的 ATAN2 底层使用了 ARM CDE 自定义指令,必须开启 CP0-CP7 以及 CP10-CP11
    SCB->CPACR |= 0xFFFF;
    __ISB(); // 指令同步屏障,确保后续的 CDE 指令不会抛出异常

    // 1. 标准 C 库测试 (运行 1000 次取平均)
    float fx = (float)x / 2147483648.0f;
    float fy = (float)y / 2147483648.0f;

    START_TIMER();
    for(int i=0; i<1000; i++) {
        soft_res = atan2f(fy, fx);
    }
    soft_cycles = GET_CYCLES() / 1000;

    int soft_res_int = (int)soft_res;
    int soft_res_frac = (int)(fabsf(soft_res - soft_res_int) * 10000.0f);
    printf("--- Benchmark Result (Soft: %d cycles, Result: %d.%04d rad) ---\r\n", soft_cycles, soft_res_int, soft_res_frac);

    // 2. TMU 硬件测试 (遍历 1-8 精度等级)
    for(int level = 1; level <= 8; level++) {
        int32_t tmu_raw;

        START_TIMER();
        for(int i=0; i<1000; i++) {
            tmu_raw = ATAN2(x, y, level);
        }
        tmu_cycles[level] = GET_CYCLES() / 1000;

        // 计算误差
        float tmu_float = (float)tmu_raw / 2147483648.0f * 3.1415926535f;
        float error = fabsf(tmu_float - soft_res);

        // 分离整数和小数部分进行打印,避免 %f 触发 printf 内部死机
        int tmu_int = (int)tmu_float;
        int tmu_frac = (int)(fabsf(tmu_float - tmu_int) * 10000.0f);

        int err_int = (int)error;
        int err_frac = (int)(fabsf(error - err_int) * 100000000.0f);

        printf("  Level %d | Cycles: %d | Result: %d.%04d rad | Error: %d.%08d\r\n",
                level, tmu_cycles[level], tmu_int, tmu_frac, err_int, err_frac);
    }

}
对应的main.c代码:
/**
*
* [url=/u/file]@file[/url]        main.c
*
* [url=/u/brief]@brief[/url]       Main program body
*
* [url=/u/version]@version[/url]     V1.0.0
*
* [url=/u/date]@date[/url]        2025-10-30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5 Geehy Semiconductor
*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  GEEHY COPYRIGHT NOTICE (GEEHY SOFTWARE PACKAGE LICENSE).
*
*  The program is only for reference, which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  that it will be useful and instructional for customers to develop
*  their software.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  writing, the program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WITHOUT
*  ANY WARRANTY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GEEHY SOFTWARE PACKAGE LICENSE for the governing permissions
*  and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Private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mu_benchmark.h"
#include "system_g32r4xx_dwtmeasure.h"

/* Private macro **********************************************************/
#define DEBUG_USART COM2_PORT
/* === 新增:DWT 周期计数器底层操作宏 === */
#ifndef ENABLE_DWT_CYCCNT
// 1. 开启内核 Debug 模块 (DEMCR的 TRCENA 位)
// 2. 将计数器清零
// 3. 开启周期计数器 (CYCCNTENA 位)
#define ENABLE_DWT_CYCCNT() \
    do { \
        CoreDebug->DEMCR |= CoreDebug_DEMCR_TRCENA_Msk; \
        DWT->CYCCNT = 0; \
        DWT->CTRL |= DWT_CTRL_CYCCNTENA_Msk; \
    } while(0)
#endif

#ifndef RESET_DWT_CYCCNT
#define RESET_DWT_CYCCNT() (DWT->CYCCNT = 0)
#endif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variables ******************************************************/
/* ADC AWD Active Flag */
uint8_t iAWD_Flag = 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DDL_SysClkConfig(void);
void ADC_Init(void);
void ADC_Isr(void);

/* Delay */
void Delay(uint32_t count);

/* External variables *****************************************************/

/* External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int main(void)
{
    /* USART init structure */
    DDL_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 {0U};

    /* Configure system clock */
    DDL_SysClkConfig();

    /* Configure interrupt group 4: 4-bit preemptive priority, 0-bit subpriority */
    DDL_NVIC_ConfigPriorityGroup(DDL_NVIC_PRIORITY_GROUP_4);

    /* USART Init */
    USART_InitStruct.BaudRate            = 115200U;
    USART_InitStruct.DataWidth           = DDL_USART_DATAWIDTH_8B;
    USART_InitStruct.StopBits            = DDL_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Parity              = DDL_USART_PARITY_NONE ;
    USART_InitStruct.TransferDirection   = DDL_USART_DIRECTION_TX_RX;
    USART_InitStruct.HardwareFlowControl = DDL_USART_H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OverSampling        = DDL_USART_OVERSAMPLING_16;
    BOARD_COMInit(COM2, &USART_InitStruct);

    /* LED1 Init */
    BOARD_LEDInit(LED1);

    printf("\r\nADC3 Analog Window Watchdog Examples.\r\n");
    /* ========================================================================= */
    /* ==================== 融合 DWT 计时与 TMU 测试逻辑 ======================= */
    /* ========================================================================= */

    /* 1. 必须在调用 TMU_Benchmark 前开启 DWT,否则内部计时器无效 */
    ENABLE_DWT_CYCCNT();
    RESET_DWT_CYCCNT();  // 确保从 0 开始

    /* 2. 获取开始前的 CPU 周期数 */
    uint32_t start_cycles = DWT->CYCCNT;

    /* 3. 运行你的核心测试代码 (内部也会调用 DWT->CYCCNT) */
    Run_TMU_Benchmark(1073741824, 1073741824); // 传入 Q31 格式数据

    /* 4. 获取结束时的 CPU 周期数 */
    uint32_t end_cycles = DWT->CYCCNT;

    /* 5. 计算并打印总耗时 */
    uint32_t total_cycles = end_cycles - start_cycles;
    printf(">> Total Benchmark Execution Time: %u CPU Cycles <<\r\n\n", total_cycles);

    /* ========================================================================= */
    Run_TMU_Benchmark(1073741824, 1073741824);

    /* ADC Init */
    ADC_Init();

    while (1)
    {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void DDL_SysClkConfig(void)
{
    /* Unlock clock control registers */
    /* Wait until the registers are unlocked */
    DDL_RCM_Unlock();
    while ((RCM->KEY & RCM_KEY_KEYST) != RCM_KEY_KEYST)
    {
    }

    /* Enable HSE and wait for ready */
    /* Enable HSE input clock */
    DDL_RCM_HSE_Enable();
    /* Wait until HSE is ready */
    while (DDL_RCM_HSE_IsReady() != 1)
    {
        /* wait for HSERDY */
    }

    /* Configure Flash wait states appropriate for 120 MHz */
    /* Set Flash wait period to accommodate higher frequency */
    DDL_FLASH_SetWaitPeriod(FLASH_DDL_WAIT_PERIOD_3);
    /* Set Flash erase time base to 120 MHz (use 119 to represent 120 MHz) */
    DDL_FLASH_SetEraseTimeBase(119);

    /* Configure PLL */
    /* Ensure PLL is disabled prior to configuration */
    DDL_RCM_PLL_Disable();

    /* Configure PLL settings: multiplier, prescaler, and clock source */
    /* PLL multiplier set to 15 (x15), prescaler no division, clock source from HSE */
    DDL_RCM_PLL_SetMultiplier(15);
    DDL_RCM_PLL_SetPrescaler(DDL_RCM_PLL_DIV1);
    DDL_RCM_PLL_SetClkSource(DDL_RCM_PLL_CLKSOURCE_HSE);

    /* Enable PLL and wait for ready */
    DDL_RCM_PLL_Enable();
    while (DDL_RCM_PLL_IsReady() != 1)
    {
        /* wait for PLL Ready */
    }

    /* Switch system clock to PLL output */
    DDL_RCM_SetSysClkSource(DDL_RCM_SYS_CLKSOURCE_PLL);

    /* Enable clock switch and wait for completion */
    DDL_RCM_EnableSysClkSwitch();
    while (DDL_RCM_IsActiveFlag_SWDONE() != 1)
    {
    }

    /* Set AHB, APB prescalers */
    DDL_RCM_SetAHBPrescaler(DDL_RCM_AHB_DIV_1);
    DDL_RCM_SetAPBPrescaler(DDL_RCM_APB_DIV_1);

    /* Disable clock switch controls */
    DDL_RCM_DisableSysClkSwitch();

    /* Lock clock control registers */
    DDL_RCM_Unlock();

    /* Update SystemCoreClock if used by the project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 @brief     ADC Init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void ADC_Init(void)
{
    /* GPIO init structure */
    DD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U};
    /* ADC init structure */
    DDL_ADC12_REG_InitTypeDef ADC_REG_InitStruct = {0U};

    /* Config Clock */
    DDL_RCM_Unlock();

    /* Set ADC3 clock source to SYSCLK */
    DDL_RCM_ADC_SetAdcAnalogClkSource(DDL_RCM_ADCACLK_SYSCLK);

    /* Set ADC3 Clock Division */
    DDL_RCM_ADC_SetAdc12AnalogClkDivision(DDL_RCM_ADC12ACLK_DIV_8);
    DDL_RCM_EnableAHBPeripheral(DDL_RCM_AHB_PERIPHERAL_GPIO);
    DDL_RCM_EnableAHBPeripheral(DDL_RCM_AHB_PERIPHERAL_ADC3);
    DDL_RCM_Lock();

    /* ADC channel 0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Pin        = DDL_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Mode       = DDL_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Speed      = DDL_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DD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DDL_GPIO_PULL_NO;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DDL_GPIO_AF_0;
    DD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DDL_GPIO_EnableAnalogSwitchPin(GPIOC, DDL_GPIO_PIN_3);

    DDL_ADC12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 {0U};
    ADC_InitStruct.DataAlignment = DDL_ADC12_ALIGNMENT_RIGHT;
    DDL_ADC12_Init(ADC3, &ADC_InitStruct);

    /* Config ADC3 */
    ADC_REG_InitStruct.TriggerSource    = DDL_ADC12_REG_TRIG_SOFTWARE;
    ADC_REG_InitStruct.SequencerLength  = DDL_ADC12_REG_SEQ_SCAN_DISABLE;
    ADC_REG_InitStruct.SequencerDiscont = DDL_ADC12_REG_SEQ_DISCONT_DISABLE;
    ADC_REG_InitStruct.ContinuousMode   = DDL_ADC12_REG_CONV_CONTINUOUS;
    ADC_REG_InitStruct.DMATransfer      = DDL_ADC12_REG_DMA_TRANSFER_DISABLE;
    DDL_ADC12_REG_Init(ADC3, &ADC_REG_InitStruct);

    /* Set the sampling time of ADC3 */
    DDL_ADC12_SetChannelSamplingTime(ADC3, DDL_ADC12_CHANNEL_0, DDL_ADC12_SAMPLINGTIME_128CYCLES);

    DDL_ADC12_REG_SetSequencerLength(ADC3, DDL_ADC12_REG_SEQ_SCAN_DISABLE);
    DDL_ADC12_REG_SetSequencerRanks(ADC3, DDL_ADC12_REG_RANK_1, DDL_ADC12_CHANNEL_0);

    /* Set the upper and lower threshold of AWD1 for ADC3. */
    /* Upper threshold voltage: 2268 mV = 0xB00 * 3300 / 4095 */
    /* Lower threshold voltage:  618 mV = 0x300 * 3300 / 4095 */
    DDL_ADC12_ConfigAnalogWDThresholds(ADC3, DDL_ADC12_AWD1, 0xB00, 0x300);

    /* Enable the mode for ADC3 AWD1 */
    DDL_ADC12_SetAnalogWDMonitChannels(ADC3, DDL_ADC12_AWD1, DDL_ADC12_AWD_CHANNEL_0_REG);

    /* Enable Interrupt */
    DDL_ADC12_EnableIT_EOC(ADC3);
    DDL_ADC12_EnableIT_AWD1(ADC3);

    DDL_Interrupt_Register(ADC3_IRQn, ADC_Isr);
    DDL_NVIC_EnableIRQRequest(ADC3_IRQn, 1, 1);

    DDL_ADC12_Enable(ADC3);
    while (DDL_RCM_ADC_IsAdc12AnalogClkRDY() == RESET);

    /* ADC start conversion */
    DDL_ADC12_REG_StartConversion(ADC3);
}

/*!
* @brief     ADC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void ADC_Isr(void)
{
    uint16_t adcData = 0;
    uint16_t voltage = 0;

    if(DDL_ADC12_IsActiveFlag_AWD1(ADC3))
    {
        /* Turn on LED1 */
        BOARD_LEDOn(LED1);
        iAWD_Flag = 1;
    }

    if(DDL_ADC12_IsActiveFlag_EOC(ADC3))
    {
        adcData = DDL_ADC12_REG_ReadConversionData32(ADC3);
        voltage = (adcData * 3300) / 4095;
        if(iAWD_Flag == 1 )
        {
            printf("\r\nADC1 Analog Window Watchdog is active.\r\n");
            iAWD_Flag = 0;
        }
        else
        {
            /* Turn off LED1 */
            BOARD_LEDOff(LED1);
        }
        printf("\r\n voltage : %d mV\r\n", voltage);
        Delay(0x1FF);
    }
    /* Clear ADC3 AWD pending interrupt bit */
    DDL_ADC12_ClearFlag_AWD1(ADC3);
    /* Clear ADC3 EOC pending interrupt bit */
    DDL_ADC12_ClearFlag_EOC(ADC3);
}

/*!
* @brief       Delay
*
* @param       count:  delay count
*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uint32_t count)
{
    volatile uint32_t delay = count;
    while(delay--);
}

#if defined(__CC_ARM) || defined(__ARMCC_VERSION)
/*!
* @brief       Redirect C Library function printf to serial port.
*              After Redirection, you can use printf function.
*
* @param       ch:  The characters that need to be send.
*
* @param       *f:  pointer to a FILE that can recording all information
*              needed to control a stream
*
* @retval      The characters that need to be send.
*
* @note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send a byte of data to the serial port */
    DDL_USART_TransmitData8(DEBUG_USART, (uint8_t)ch);

    /* wait for the data to be send */
    while (DDL_USART_IsActiveFlag_TC(DEBUG_USART) == RESET);

    return (ch);
}
#elif defined(__ICCARM__)

/*!
* @brief       Redirect C Library function printf to serial port.
*              After Redirection, you can use printf function.
*
* @param       ch:  The characters that need to be send.
*
* @retval      The characters that need to be send.
*
* @note
*/
int __io_putchar(int ch)
{
    /* send a byte of data to the serial port */
    DDL_USART_TransmitData8(DEBUG_USART, (uint8_t)ch);

    /* wait for the data to be send */
    while (DDL_USART_IsActiveFlag_TC(DEBUG_USART) == RESET);

    return (ch);
}

/*!
* @brief       Redirect C Library function printf to serial port.
*              After Redirection, you can use printf function.
*
* @param       file:  Meaningless in this function.
*
* @param       *ptr:  Buffer pointer for data to be sent.
*
* @param       len:  Length of data to be sent.
*
* @retval      The characters that need to be send.
*
* @note
*/
int __write(int file, char* ptr, int len)
{
    int i;
    for (i = 0; i < len; i++)
    {
        __io_putchar(*ptr++);
    }

    return len;
}
#elif defined (__clang__) && !defined (__ARMCC_VERSION)

int uart_putc(char ch, FILE *file)
{
    /* send a byte of data to the serial port */
    DDL_USART_TransmitData8(DEBUG_USART, (uint8_t)ch);

    /* wait for the data to be send */
    while (DDL_USART_IsActiveFlag_TC(DEBUG_USART) == RESET);

    return (ch);
}

static FILE __stdio = FDEV_SETUP_STREAM(uart_putc, NULL, NULL, _FDEV_SETUP_WRITE);
FILE *const stdin = &__stdio;

__strong_reference(stdin, stdout);
__strong_reference(stdin, stderr);

#else

#warning Not supported compiler type
#endif
下一篇,最后看看其他功能,或者什么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