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 使用瑞萨移植并验证软件算法-07 Base64篇

楼主(2026-04-27):
适合串口传小固件 / 配置、Web 接**互、简单数据转文本存储的轻量级工具 ——Base64 编码 / 解码通用封装。支持任意长度二进制 / 文本数据,还加了可选填充控制(适配不同协议的 Base64 变体),在瑞萨 e²s IDE + RA6M5 上实测通过,代码量适中、无复杂数**算~

一、函数封装介绍
Base64 用 64 个可打印字符(A-Z、a-z、0-9、+、/)表示 3 字节二进制数据,每 3 字节拆成 4 个 6 位组,不足 3 字节时补 0 并加=填充。

函数放在 base64_utils.c 和 base64_utils.h 中,覆盖编码 / 解码、填充控制、长度预计算(避免缓冲区溢出)。

头文件(base64_utils.h)
#ifndef BASE64_UTILS_H
#define BASE64_UTILS_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stdbool.h>

// 预计算编码后长度(含可选填充)
size_t base64_encode_len(size_t bin_len, bool use_padding);

// 预计算解码后最大长度(含填充时自动减,不含填充时按输入长度估算)
size_t base64_decode_max_len(size_t b64_len);

// Base64编码(bin为输入二进制/文本,b64_out为输出缓冲区,use_padding控制是否加=)
// 返回实际编码长度
size_t base64_encode(const uint8_t *bin, size_t bin_len, uint8_t *b64_out, bool use_padding);

// Base64解码(b64为输入Base64字符串,bin_out为输出缓冲区)
// 返回实际解码长度,失败返回0
size_t base64_decode(const uint8_t *b64, size_t b64_len, uint8_t *bin_out);

#endif
实现文件(base64_utils.c)
#include "base64_utils.h"

// Base64标准编码表
static const char b64_encode_table[]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 Base64标准解码表(0xFF表示非法字符)
static const uint8_t b64_decode_table[256] =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3E,0xFF,0xFF,0xFF,0x3F,
    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3A,0x3B,0x3C,0x3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

size_t base64_encode_len(size_t bin_len, bool use_padding) {
    size_t len = (bin_len + 2) / 3 * 4;
    if (!use_padding) {
        size_t rem = bin_len % 3;
        if (rem == 1) len -= 2;
        else if (rem == 2) len -= 1;
    }
    return len;
}

size_t base64_decode_max_len(size_t b64_len) {
    return (b64_len + 3) / 4 * 3;
}

size_t base64_encode(const uint8_t *bin, size_t bin_len, uint8_t *b64_out, bool use_padding) {
    size_t i = 0, j = 0;
    uint32_t temp;

    while (i + 3 <= bin_len) {
        temp = (bin[i] << 16) | (bin[i+1] << 8) | bin[i+2];
        b64_out[j++] = b64_encode_table[(temp >> 18) & 0x3F];
        b64_out[j++] = b64_encode_table[(temp >> 12) & 0x3F];
        b64_out[j++] = b64_encode_table[(temp >> 6) & 0x3F];
        b64_out[j++] = b64_encode_table[temp & 0x3F];
        i += 3;
    }

    if (i < bin_len) {
        temp = 0;
        for (size_t k = 0; k < bin_len - i; k++) {
            temp |= (uint32_t)bin[i+k] << (16 - k*8);
        }
        b64_out[j++] = b64_encode_table[(temp >> 18) & 0x3F];
        b64_out[j++] = b64_encode_table[(temp >> 12) & 0x3F];
        if (bin_len - i == 2) {
            b64_out[j++] = b64_encode_table[(temp >> 6) & 0x3F];
            if (use_padding) b64_out[j++] = '=';
        } else {
            if (use_padding) {
                b64_out[j++] = '=';
                b64_out[j++] = '=';
            }
        }
    }

    return j;
}

size_t base64_decode(const uint8_t *b64, size_t b64_len, uint8_t *bin_out) {
    size_t i = 0, j = 0;
    uint32_t temp;
    uint8_t group[4];
    size_t group_len;

    while (i < b64_len) {
        group_len = 0;
        for (size_t k = 0; k < 4 && i < b64_len; k++) {
            uint8_t c = b64[i++];
            if (c == '=') break;
            uint8_t val = b64_decode_table[c];
            if (val == 0xFF) return 0; // 非法字符
            group[group_len++] = val;
        }

        if (group_len == 0) break;
        if (group_len < 2) return 0; // 非法分组

        temp = 0;
        for (size_t k = 0; k < group_len; k++) {
            temp |= (uint32_t)group[k] << (18 - k*6);
        }

        bin_out[j++] = (temp >> 16) & 0xFF;
        if (group_len >= 3) bin_out[j++] = (temp >> 8) & 0xFF;
        if (group_len == 4) bin_out[j++] = temp & 0xFF;
    }

    return j;
}
二、使用方法
  • 预计算长度:编码前用 base64_encode_len() 算输出缓冲区大小,解码前用 base64_decode_max_len() 算最大输出(实际解码长度会更小);
  • 编码:传输入二进制 / 文本、长度、输出缓冲区、是否加=;
  • 解码:传输入 Base64 字符串、长度、输出缓冲区,返回 0 表示失败(非法字符 / 非法分组)。

三、移植方法
  • base64_utils.cbase64_utils.h 复制到 e²s 工程目录
  • 在 e²s 中右键工程 → Add Files,将 base64_utils.c 加入编译;
  • 在需要使用的文件中包含头文件:#include "base64_utils.h"
  • 按 “预计算长度 - 编码 / 解码” 流程调用函数即可。

四、调用函数代码验证
以下面这组测试数据为例:
验证代码(基于瑞萨 RA6M5 + e²s IDE)
复制

#include "hal_data.h"
#include "base64_util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void uart_print(const char *str) {
    R_SCI_UART_Write(&g_uart0_ctrl, (uint8_t *)str, strlen(str));
}

void base64_test(void) {
    char buf[256];
    uint8_t temp_b64[256];
    uint8_t temp_bin[256];
    size_t len;

    // --- 第一组:短文本编码/解码(带填充) ---
    uart_print("--- 第一组:短文本编码/解码(带填充) ---\r\n");
    const char *text1 = "Hello Base64!";
    size_t text1_len = strlen(text1);
    // 编码
    size_t b641_len = base64_encode_len(text1_len, true);
    base64_encode((const uint8_t *)text1, text1_len, temp_b64, true);
    temp_b64[b641_len] = '\0';
    snprintf(buf, sizeof(buf), "编码结果:%s\r\n", temp_b64);
    uart_print(buf);
    // 解码
    size_t bin1_max = base64_decode_max_len(b641_len);
    size_t bin1_len = base64_decode(temp_b64, b641_len, temp_bin);
    temp_bin[bin1_len] = '\0';
    snprintf(buf, sizeof(buf), "解码结果:%s(长度:%zu)\r\n\r\n", temp_bin, bin1_len);
    uart_print(buf);

    // --- 第二组:二进制数组编码/解码(不带填充) ---
    uart_print("--- 第二组:二进制数组编码/解码(不带填充) ---\r\n");
    const uint8_t bin2[] = {0x01, 0x02, 0x03, 0x04};
    size_t bin2_len = sizeof(bin2);
    // 编码
    size_t b642_len = base64_encode_len(bin2_len, false);
    base64_encode(bin2, bin2_len, temp_b64, false);
    temp_b64[b642_len] = '\0';
    snprintf(buf, sizeof(buf), "编码结果:%s\r\n", temp_b64);
    uart_print(buf);
    // 解码
    size_t bin2_max = base64_decode_max_len(b642_len);
    size_t bin2_dec_len = base64_decode(temp_b64, b642_len, temp_bin);
    snprintf(buf, sizeof(buf), "解码结果:");
    uart_print(buf);
    for (size_t i = 0; i < bin2_dec_len; i++) {
        snprintf(buf, sizeof(buf), "%02X ", temp_bin[i]);
        uart_print(buf);
    }
    snprintf(buf, sizeof(buf), "(长度:%zu)\r\n", bin2_dec_len);
    uart_print(buf);
}

void hal_entry(void) {
    R_SCI_UART_Open(&g_uart0_ctrl, &g_uart0_cfg);
    base64_test();
    while (1);
}
五、结果对比
    我们通过串口助手验证数据与与其是否相符:

    我们换一组数据继续验证:

新验证代码(直接替换原 base64_test 函数即可)
void base64_test(void) {
    char buf[256];
    uint8_t temp_b64[256];
    uint8_t temp_bin[256];
    size_t len;

    // 1. 边界值:空数据编码
    uart_print("--- 1. 边界值:空数据编码 ---\r\n");
    len = base64_encode_len(0, true);
    size_t encode_len = base64_encode(NULL, 0, temp_b64, true);
    snprintf(buf, sizeof(buf), "编码长度:%zu,预期长度:%zu\r\n\r\n", encode_len, len);
    uart_print(buf);

    // 2. 单字节边界:0x00 带填充编码
    uart_print("--- 2. 单字节0x00(带填充) ---\r\n");
    const uint8_t byte1[] = {0x00};
    len = base64_encode_len(sizeof(byte1), true);
    encode_len = base64_encode(byte1, sizeof(byte1), temp_b64, true);
    temp_b64[encode_len] = '\0';
    snprintf(buf, sizeof(buf), "编码结果:%s,长度:%zu\r\n", temp_b64, encode_len);
    uart_print(buf);
    // 反向解码验证
    size_t decode_len = base64_decode(temp_b64, encode_len, temp_bin);
    snprintf(buf, sizeof(buf), "解码结果:0x%02X,长度:%zu\r\n\r\n", temp_bin[0], decode_len);
    uart_print(buf);

    // 3. 单字节边界:0x00 不带填充编码
    uart_print("--- 3. 单字节0x00(不带填充) ---\r\n");
    len = base64_encode_len(sizeof(byte1), false);
    encode_len = base64_encode(byte1, sizeof(byte1), temp_b64, false);
    temp_b64[encode_len] = '\0';
    snprintf(buf, sizeof(buf), "编码结果:%s,长度:%zu\r\n\r\n", temp_b64, encode_len);
    uart_print(buf);

    // 4. 双字节边界:0x01,0x02 带填充编码
    uart_print("--- 4. 双字节{0x01,0x02}(带填充) ---\r\n");
    const uint8_t byte2[] = {0x01, 0x02};
    len = base64_encode_len(sizeof(byte2), true);
    encode_len = base64_encode(byte2, sizeof(byte2), temp_b64, true);
    temp_b64[encode_len] = '\0';
    snprintf(buf, sizeof(buf), "编码结果:%s,长度:%zu\r\n\r\n", temp_b64, encode_len);
    uart_print(buf);

    // 5. 固件版本号编码/解码
    uart_print("--- 5. 固件版本号编码/解码 ---\r\n");
    const char *fw_ver = "V1.2.3_20260426";
    size_t fw_len = strlen(fw_ver);
    // 编码
    len = base64_encode_len(fw_len, true);
    encode_len = base64_encode((const uint8_t *)fw_ver, fw_len, temp_b64, true);
    temp_b64[encode_len] = '\0';
    snprintf(buf, sizeof(buf), "编码结果:%s\r\n", temp_b64);
    uart_print(buf);
    // 解码
    decode_len = base64_decode(temp_b64, encode_len, temp_bin);
    temp_bin[decode_len] = '\0';
    snprintf(buf, sizeof(buf), "解码结果:%s,长度:%zu\r\n\r\n", temp_bin, decode_len);
    uart_print(buf);

    // 6. 传感器二进制数据编码/解码(不带填充)
    uart_print("--- 6. 传感器二进制数据(不带填充) ---\r\n");
    const uint8_t sensor_data[] = {0x12,0x34,0x56,0x78,0x9A,0xBC,0xDE,0xF0};
    size_t sensor_len = sizeof(sensor_data);
    // 编码
    len = base64_encode_len(sensor_len, false);
    encode_len = base64_encode(sensor_data, sensor_len, temp_b64, false);
    temp_b64[encode_len] = '\0';
    snprintf(buf, sizeof(buf), "编码结果:%s\r\n", temp_b64);
    uart_print(buf);
    // 解码
    decode_len = base64_decode(temp_b64, encode_len, temp_bin);
    snprintf(buf, sizeof(buf), "解码结果:");
    uart_print(buf);
    for (size_t i = 0; i < decode_len; i++) {
        snprintf(buf, sizeof(buf), "%02X ", temp_bin[i]);
        uart_print(buf);
    }
    snprintf(buf, sizeof(buf), ",长度:%zu\r\n\r\n", decode_len);
    uart_print(buf);

    // 7. 中文UTF-8文本编码/解码
    uart_print("--- 7. 中文UTF-8文本编码/解码 ---\r\n");
    const char *cn_text = "21ic瑞萨RA论坛";
    size_t cn_len = strlen(cn_text);
    // 编码
    len = base64_encode_len(cn_len, true);
    encode_len = base64_encode((const uint8_t *)cn_text, cn_len, temp_b64, true);
    temp_b64[encode_len] = '\0';
    snprintf(buf, sizeof(buf), "编码结果:%s\r\n", temp_b64);
    uart_print(buf);
    // 解码
    decode_len = base64_decode(temp_b64, encode_len, temp_bin);
    temp_bin[decode_len] = '\0';
    snprintf(buf, sizeof(buf), "解码结果:%s,长度:%zu\r\n\r\n", temp_bin, decode_len);
    uart_print(buf);

    // 8. 异常容错:非法字符解码
    uart_print("--- 8. 异常容错:非法字符解码 ---\r\n");
    const char *invalid_b64 = "SGVsbG8hIQ!!";
    decode_len = base64_decode((const uint8_t *)invalid_b64, strlen(invalid_b64), temp_bin);
    snprintf(buf, sizeof(buf), "解码返回值:%zu,预期:0(解码失败)\r\n", decode_len);
    uart_print(buf);
}

注意事项
  • 缓冲区大小:编码 / 解码前必须预计算长度,避免缓冲区溢出;
  • 非法字符处理:解码时遇到非 Base64 标准字符(除=)会返回 0,需提前过滤输入;
  • 填充控制:不同协议的 Base64 变体可能要求不带填充(如 URL-safe Base64),可通过use_padding控制;
  • URL-safe 变体:本封装用的是标准+/,若需 URL-safe,可将编码表的+//换成-/_,解码表对应位置也需修改;
  • 资源占用:代码约 1.5KB Flash,解码表占 256 字节 RAM(可改为 Flash 存储以节省 RAM,适合 8 位机);
  • 大文件处理:本封装支持分段处理(每次处理一部分数据,拼接输出),无需一次性加载所有数据。

以上就是 Base64 编码 / 解码通用封装的验证,代码量适中、功能完整、适配性强,非常适合嵌入式设备的文本转二进制 / 二进制转文本场景。

网友A:
长度预计算函数,这个真的是从根源上解决了嵌入式里最头疼的缓冲区溢出问题。之前用网上找的库,要么为了省事直接开个超大的缓冲区,白白浪费 RA 系列本就不算富余的 RAM;要么自己估算长度,稍微算错一点就越界。楼主的base64_encode_len和base64_decode_max_len,编码解码前先算好所需的缓冲区大小,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不仅安全,还把 RAM 占用压到了极致,就算是 RL78 这种只有几 KB RAM 的 8 位机,也能放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