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FreeRTOS中为什么要以这种宏定义方式访问指定地址的值?

楼主(2026-04-27):
在FreeRTOS中需要启用 ARM-Cortex 内核 CYCNT 寄存器。要实现这个功能,必须将地址为0xE0001000的 DWT_CTRL 寄存器的使能位置 1。
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要使用下面这种宏定义(第 1 行),把寄存器的值赋值给宏DWT_CTRL,然后像第 34 行那样去修改它?

#define DWT_CTRL *((volatile uint32_t*)0xE0001000)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TaskHandle_t task1_handle;
        TaskHandle_t task2_handle;

        BaseType_t status;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Enable the CYCCNT

  DWT_CTRL |= (1<<0);

网友A:
宏直接硬编码地址,省得每次用都声明变量。

网友B:
加 volatile 防止编译器优化掉对寄存器的读写。

网友C:
转成指针再解引用,C语言里访问固定地址的标准写法。

网友D:
宏展开后就是读写那个地址,代码更直观。

网友E:
读‑改‑写三步合并成一行,但硬件寄存器要小心副作用。

网友F:
把寄存器地址和操作封装在一起,改地址只改宏定义。

网友G:
这种写法在嵌入式里叫“内存映射寄存器”。

网友H:
这种宏访问方式在FreeRTOS、CMSIS、Linux驱动里都很常见。

网友I:
不这样写,就得定义全局指针变量,浪费RAM还麻烦。

网友J:
一句话:这是嵌入式C里最简洁、高效、可靠的寄存器访问惯例。

网友K:
宏在预处理阶段替换,没有函数调用的开销。

网友L:
如果不用宏,每次写寄存器都要重复 ((volatile uint32_t*)地址)。

网友M:
用 |= 操作是为了只置1某一位,不影响其他位。

网友N:
宏名大写提醒程序员这是寄存器,不是普通变量。

网友O:
直接 DWT_CTRL = 1 会清掉其他位,容易出bug。

网友P:
第1行定义的是“寄存器”,第34行是“使用寄存器”。

网友Q:
地址0xE0001000是ARM内核定义的,文档里就这么用。

网友R:
这样做便于代码移植:换芯片只改宏里的地址值。

网友S:
使用宏而不是函数,避免调用栈破坏寄存器访问的时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