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位、会议室人体存在检测雷达解决方案

楼主(2026-04-27):
一个空着的工位,正在消耗真实的成本
做过办公空间规划的人都知道,会议室预约率和工位实际使用率之间,往往差着一个数量级。工位在系统里显示"已占用",物理上却空着三个小时——这种情况,在两百人以上的园区里每天都在发生,而且从没有人认真计算过它的代价。
问题不在于员工的自觉性,在于感知手段本身就不够用。
传统的解决路径大致分三类:第一类靠预约系统,依赖人的主动操作,而人的行为本来就不稳定;第二类靠摄像头,部署成本高,更关键的是绝大多数企业的员工不接受在工位上方装摄像头,合规风险也压在IT头上;第三类靠压力传感或红外,误报率高,坐着不动几分钟就被判定成空位,反而带来更大的混乱。
没有一种方案能同时满足:感知准确、不侵犯隐私、部署简单、成本可控。直到毫米波技术的模块化程度足够高、成本足够低,这个局才真正有了解法。

为什么选毫米波,而不是别的
比较一项技术适不适合某个场景,最直接的方式是把核心约束条件列出来,然后逐一对照。
工位人存检测的核心约束只有三条:
静止人体的识别能力。工位上最常见的状态不是走动,是低头看屏幕、思考、打电话。PIR(热释电红外)的工作原理依赖热量变化,人一旦静止超过一定时间,它就断开输出——这个缺陷对工位场景来说是致命的。
隐私边界。摄像头方案在技术上没有问题,但在组织管理上障碍极大。员工对工位上方的摄像头天然排斥,GDPR和国内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要求也在收紧。
部署可行性。改造成本和工期决定了方案能不能落地。需要拉网线、打孔、改强电的方案,在多数已建成园区里基本过不了审批。
毫米波雷达的工作机制是发射连续调频波,通过分析反射信号的频移和相位变化来判断目标的存在与运动状态。它能捕捉到人体呼吸和心跳带来的微小位移——哪怕一个人完全静止地坐在那里,胸腔的起伏也足以被它识别。这一点是PIR做不到的。
它不采集图像,没有任何视觉信息,隐私问题在原理层面就已经解决了。

WT4102A在工位场景里的具体表现
WT4102A-C01是唯创知音推出的一款高集成度1T1R AoB架构毫米波传感模块,工作在中频段,扫频带宽250MHz。整个模块把毫米波天线、射频前端、基带处理器、感知算法和应用固件全部集成在一块尺寸为23mm×15.6mm×1.0mm的PCB上,不需要外挂MCU就能独立输出结论性的检测结果。
这个集成度意味着什么?对硬件工程师来说,选型评估的周期大幅缩短;对系统集成商来说,模块的接入只涉及供电和信号线,不需要在固件层面做感知算法的二次开发。
关键参数
感应距离
0.5 ~ 8m
存在感知,正对安装

测距精度
±25cm
足以区分相邻工位

工作电流
1.80mA
峰值 120mA

工作电压
2.5 ~ 5.5V
宽压输入

模块尺寸
23×15.6mm
厚度仅 1.0mm

输出接口
IO / UART / PWM
三种接口并存

工位场景通常有两种安装方式,适合不同的空间格局。
挂高安装:传感器固定在天花板,高度约3米,感应半径覆盖3~4米范围,适合开放式办公区、没有隔断的大平层。这种方式一个传感器可以覆盖多个临近工位,部署密度相对低,总成本可控。
正对安装:传感器安装在工位隔板或桌面背板上,高度约1.5米,正对坐姿人体,感应距离0.5~8米,适合有高隔断的独立工位或VIP工位。这种方式精度更高,基本上能做到一对一的对应关系。
信号输出延时5秒,也就是说人离开工位后,传感器会在5秒内将状态切换为空闲。这个延时既避免了人员短暂起身(去打印机、去洗手间)触发误报,也保证了状态更新的实时性。实际项目中这个延时参数可以通过UART指令进行调整,参考《WT4102A-C01串口指令说明》。

从传感器到管理平台,数据怎么流
WT4102A的OUT管脚输出高低电平,直接对应有人/无人两种状态,这是最简单的接法。但在实际的智慧园区系统里,通常需要更多维度的信息,比如区域热力图、历史利用率统计、与门禁数据的交叉验证等,这时候就要走UART通道,通过上位机协议读取完整的感知数据。
一个典型的部署链路是这样的:传感器通过GPIO或RS485总线接入边缘网关,网关做数据聚合后经以太网或4G上传到云端管理平台,平台提供API接口供园区管理系统调用,最终呈现在大屏或移动端的工位地图上。
这条链路里,传感器本身是最简单的一环——2.5~5.5V宽压供电,6个管脚,3种输出方式,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攻克的工程难题。复杂度主要集中在数据协议的统一和平台侧的规则配置上,而这些都跟传感器型号无关。
模块工作温度-20~85°C,能覆盖绝大多数室内外工作环境,包括没有中央空调的仓储型办公区。

落地时容易忽略的几个细节
毫米波传感器不难用,但有几个点如果在设计阶段没注意到,到了现场调试会花不少时间排查。
PCB铺铜镂空。贴片安装时,建议在传感器模块正下方的PCB铺铜区域做镂空处理,避免铜层对天线辐射产生遮蔽效应,影响实际感应范围。
电源纹波控制。射频电路对电源质量比较敏感,供电纹波建议控制在100mV以内。如果使用开关电源,最好在传感器供电端加LC滤波。这条规格书里有明确说明,工程量不大,但容易被采购驱动型的项目忽略。
多模块间距。同一区域部署多个传感器时,安装间距建议保持在2米以上。间距过近会导致相邻模块之间偶发干扰,出现随机误报,排查起来非常费时间。
天线朝向与周边器件。天线辐射面前方不要放金属件、玻璃或陶瓷材质的遮挡物——这些材料对中频信号的反射和吸收都很强,会显著压缩感应距离。塑料和木质材料对这个频段穿透性较好,隐装在此类外壳内部基本没有影响。
无线共存干扰。如果系统里同时有Wi-Fi、蓝牙或其他2.4GHz频段设备,建议传感器与这些设备保持1米以上物理距离,并在PCB布局上做好隔离。WT4102A工作在中频频段,与常见的2.4GHz无线协议频段不重叠,但距离过近时仍然可能受到强场强的旁路干扰。

工位管理只是起点
工位利用率数据上来之后,通常会发生几件事:第一,设施管理部门拿到了真实数据,不再依靠员工自报,可以做有依据的空间规划;第二,照明和空调系统可以联动,无人区域自动进入低功耗状态,这部分节能收益在大型园区里往往比采购传感器的成本高出一个量级;第三,员工体验改善——实时可见的工位热力图让找工位这件事变得不再需要到处走动询问。
同一套传感器部署之后,稍做配置就能扩展到会议室占用检测、走廊人流统计、安防周界预警等场景。WT4102A规格书中列出的应用领域包括智能家居、智慧安防和智慧照明,工位管理只是这些能力在企业场景里的具体落点之一。
对大多数做系统集成的公司来说,这款模块的价值不只在于它能解决某一个具体问题,更在于它足够小、足够低功耗、接口足够标准,可以作为一个基础感知单元嵌入到各种需要"知道这里有没有人"的场合,而不需要针对每个场景重新做硬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