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W32L012输入下拉问题

楼主(2026-05-22):
规格书中有输入下拉寄存器
但在固件库中,并没有下拉寄存器的定义,

如果自己添加上去使用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可以自行添加PDR.
需要提醒的是,请注意只有PF03有下拉电阻。如果想使能其下拉电阻,试试如下操作:
*(volatile (uint32_t *)0x4800030C) = 0x00000008; //使能PF03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