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7] ADC采样测试

楼主(2026-05-22):
ADC和DAC是两座沟通模拟世界与数字世界的桥梁。ADC是将模拟量转化为量化数字,以表征模拟量的幅值;DAC则是将数字量转化为电压的幅值输出。

根据AT32F437的数据手册,对于ADC1外设的通道4对应PA4(我发现PA0引脚被占用了)。在配置完成AT32的时钟树之后,我们让系统主频工作在288MHz,这样也使得ADC1外设的输入时钟源的频率也达到了288MHz。

在本次应用中,我的ADC1分频系数使用了16分之一,故ADC1的工作频率为18MHz。剩下的配置使用了AT32 WorkBench的默认值。

ADC1的PA4通道的配置初始化代码如下:

/**
  * [url=/u/brief]@brief[/url]  init adc-comm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wk_adc_common_init(void)
{

  adc_common_config_type adc_common_struct;

  adc_reset();

  /* adc_common_settings------------------------------------------------------------ */
  adc_common_default_para_init(&adc_common_struct);
  adc_common_struct.combine_mode = ADC_INDEPENDENT_MODE;
  adc_common_struct.div = ADC_HCLK_DIV_16;
  adc_common_struct.common_dma_mode = ADC_COMMON_DMAMODE_DISABLE;
  adc_common_struct.common_dma_request_repeat_state = FALSE;
  adc_common_struct.sampling_interval = ADC_SAMPLING_INTERVAL_5CYCLES;
  adc_common_struct.tempervintrv_state = FALSE;
  adc_common_struct.vbat_state = FALSE;
  adc_common_config(&adc_common_struct);

}

/**
  * @brief  init adc1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wk_adc1_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adc_base_config_type adc_base_struct;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gpio--------------------------------------------------------------------*/
  /* configure the IN4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4;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 adc_settings------------------------------------------------------------------- */
  adc_base_default_para_init(&adc_base_struct);
  adc_base_struct.sequence_mode = FALSE;
  adc_base_struct.repeat_mode = FALSE;
  adc_base_struct.data_align = ADC_RIGHT_ALIGNMENT;
  adc_base_struct.ordinary_channel_length = 1;
  adc_base_config(ADC1, &adc_base_struct);

  adc_resolution_set(ADC1, ADC_RESOLUTION_12B);

  adc_enable(ADC1, TRUE);
  while(adc_flag_get(ADC1, ADC_RDY_FLAG) == RESET);

  /* adc calibration---------------------------------------------------------------- */
  adc_calibration_init(ADC1);
  while(adc_calibration_init_status_get(ADC1));
  adc_calibration_start(ADC1);
  while(adc_calibration_status_get(ADC1));

}
此时我们完成了ADC1的时钟频率配置,PA4的GPIO模式配置,设置12bit的采样精度,并启动了自校准功能,再次等待ADC1就绪。之后,我们就可以触发ADC1的采样功能了。

while(1)
{
    if(tick == 0)
    {
        tick = 1000;
        adc_ordinary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1, TRUE);
        while(adc_flag_get(ADC1, ADC_OCCE_FLAG) == RESET);
        val = adc_ordinary_conversion_data_get(ADC1);
        dbg_printf("volt = %d\r\n", val);
    }
}

整体应用下来感觉还是非常方便与顺利的。单从AT WorkBench软件的打开速度上来比就比国外的图形化软件要快,要快的多。

网友A:
AT32F437的ADC1时钟并非直接等于系统主频,而是源于APB总线时钟,且存在严格的频率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