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死机跑飞问题

楼主(2026-05-22):
GD32F303芯片,在运行过程中不定时间,偶发性跑飞也可以说卡死。出现的时间不定,但是每隔不固定时间就会出问题。

哪位大神有排查经验?

或者在程序里怎么处理可以存储问题日志。

网友A:
不定时间跑飞,八成是硬件问题,先查电源纹波和去耦电容有没有虚焊。

网友B:
日志存到EEPROM最靠谱,RAM掉电就没了,EEPROM能留现场。

网友C:
堆栈溢出也会不定时间跑飞,把栈空间加大一倍试试有没有改善。

网友D:
F303的FPU如果没关可能出问题,试试把FPU关掉看还跑不跑。

网友E:
HardFault Handler里把SP、R0-R3、R12、LR、PC、xPSR全部压入RAM,下次重启读取就能知道死在哪。

网友F:
建议在HardFault里加日志保存,把PC和LR寄存器值存到RAM里掉电后能分析。

楼主:
每隔一段时间跑飞,优先查看门狗有没有误触发,或者定时器中断被阻塞。

网友G:
F303的DMA和CPU同时访问SRAM会出总线错误,这个是经典跑飞原因。

网友H:
在WWDG和IWDG里都加喂狗,排除看门狗复位的可能性。

网友I:
偶发跑飞最难查,用串口每隔100ms打印一个心跳,死之前最后一条能定位时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