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Embedded Builder

楼主(2026-05-22):
GD的图形化编程工具具体支持哪些芯片,能够进行完整功能的使用,引脚配置,时钟配置等?

网友A:
Embedded Builder目前完整支持的只有GD32F103和F303系列

网友A:
F450和H750在Embedded Builder里基本不可用,只能当CMSIS包用。

网友B:
想要完整的可视化配置,目前只有GD32F103一个选择。

网友C:
引脚和时钟能完整配置的就F103,F450根本选不出来,别试了。

楼主:
GD32F105在工具里能用,但部分外设配置选项缺失,不算完整支持。

网友D:
工具支持列表和实际能用是两回事,F303标着支持但用起来问题一堆。

网友E:
F103全能用,F303能凑合,F4及以上基本别指望图形工具。

网友F:
F330系列能配引脚,但时钟树配置经常出错,不如手动改。

网友G:
E230系列刚加进去不久,稳定性差,官方自己都不推荐用图形工具。

网友H:
完整功能指的是引脚、时钟、外设都能图形化操作,目前只有F103能做到。